allegro place _bound范围大小是否应该包含IC pin在内?

楼主(2020-08-19):
最近在整理公司封装库,遇到一个疑问,就是place_bound的范围大小是否应该把IC的pin也包含在内,还是与IC的塑料实体大小一致?大家有什么看法,哪种更好?

网友A:
    这个要看你想怎么用了。如果方便结构检查就全部按实体器件大小画,如果要方便自己布局的话就外扩。每个人习惯不一样设置也会不一样。我是结构件按实体画,板内器件扩大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想怎么用了。如果方便结构检查就全部按实体器件大小画,如果要方便自己布局的话就外扩。每个人习 ...

了解,学习了,感谢

网友(2020-10-23):
    学习了,谢谢分享自己的方式方法

网友:
    个人外扩,方便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