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run ddrx batch simulation 问题

楼主(2020-08-19):
在进行ddrx batch设置时,出现pin mismatch,但是在做单个信号仿真时确实没有问题,请问是怎么回事,是哪里出问题?

网友:
可能不能并行处理吧!

网友:
    应该是IBIS文件里面的Pin编号与PCB上的不一致

楼主(2020-09-22):
    我对比了IBIS模型和datasheet,管脚的对应关系是正确的
是因为红框画出来的+和-不一致导致的吗?但是象U9.J1对应的ddr0_ckn就是负极性,为什么会显示+(如红框框出来的地方)

网友(2020-11-30):
    iBIS里有没有差分对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