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阻峰值功率容量的问题

楼主(2020-08-20):
则根据下图国巨电阻峰值功率容量曲线,0805-10R电阻在5ms处的允许的单脉冲功率约为1.6W

请教各位大神:
1. 图2的曲线是怎么测来的?有标准可以参考一下么?
2. 按照峰值功率P1=2.5W > 1.6W,按平均功率P2 = 0.25W < 1.6W,哪个准确?还是都不对?

网友A:
按平均功率P2 = 0.25W < 1.6W,应该是这个吧!!

网友:
    实际上这是一个电阻绝热温升的方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平均功率P2 = 0.25W < 1.6W,应该是这个吧!!

    实测确实没有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