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在信号完整性方面,阻抗不匹配可能带来什么影响

楼主(2020-08-20):
    在信号完整性方面,阻抗不匹配可能带来什么影响??

网友:
    简单的说,阻抗不匹配会产生反射。而反射会导致过冲,振铃,抖动,会影响上升沿,下降沿等。
在高频电路中,当发送端与传输线之间、传输线与接收端之间阻抗不匹配时,就会产生反射。
一般来说,接收端的阻抗高于传输线的阻抗,根据反射原理,该处的反射信号与传来的信号相位相同,因而会使得接收端的信号电平增强;
而发送端的阻抗低于传输线的阻抗,根据反射原理,该处的反射信号与传来的信号相位相反,因而使得反射信号重新传往接收端。
当传输线的阻抗较小时,其衰减作用抵不过反射的影响,到达接收端的信号在上升阶段的末期以及下降阶段的末期都会产生振铃式的过冲现象。其中,在上升阶段的末期产生
的超过1的过冲,叫做上冲;在下降阶段的末期产生的低于0的过冲,叫做下冲。
如果发生了过冲振铃,要使信号为1时的电平稳定在其对应的临界值以上,或者要使信号为
    0时的电平稳定在其对应的临界值以下,无疑需要一段时间的等待。
    否则,无论是微处理器利用未稳定下来的信号读人,还是存储器利用未稳定下来的信号写入,都容易产生误动。

网友:
    反射也会增加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