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16怎么走差分 蛇形线?

楼主(2020-08-20):
请问AD16怎么走差分 蛇形线?

楼主:
单蛇形线和普通差分线会走,就是差分蛇形到现在还不懂,网上百度的模棱两可,请教大佬!

网友:
AD17是Route菜单下的interactive diff_pair length tuning,看看是否一样

网友:
    tools-interactive diff_pair length tuning

网友:
    在tools-interactive diff_pair length tuning选中你需要调节的等差线后,按TAB键如上图进行参数设置,然后手动调节等差曲线。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说的这个。

网友:
    在高版本中,这个功能要方便一些,可以下载AD20体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