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EE7.9.5 DxDataBook添加数据库,提示没包含表格,求解?

楼主(2020-08-20):
mentorEE7.9.5 DxDataBook添加数据库
数据库为access,已在ODBC添加数据源,使用DxDataBook添加数据源的时候,提示数据库不包含表,实际上数据库已经有很多表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应该是没有识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有识别吧!

可能什么原因导致没有识别呢?
7.9.5的数据库接口跟ODBC驱动不兼容?
我的电脑是win7 64位,ODBC用的是32位的 odbcad32,同样的ODBC,我使用ORCAD capture也能关联数据库,也能识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什么原因导致没有识别呢?
7.9.5的数据库接口跟ODBC驱动不兼容?
我的电脑是win7 64位,ODBC用的是 ...

用64的ODBC试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64的ODBC试过了吗

64位的也试过了,直接提示数据库不能识别

网友C:
我的疑问是为什么是用7.9.5而不是VX .2.7

网友B:
无图无真相,你把access传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疑问是为什么是用7.9.5而不是VX .2.7

上一个同事用的,我之前没用过mentor,高版本打开、修改低版本的图纸都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图无真相,你把access传个图看看

access截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access截图:

看来确实没有问题。要是愿意我可以帮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确实没有问题。要是愿意我可以帮你试试

数据库文件没有问题,别的电脑试过可以,就我这台电脑不行,找不出什么原因,真是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确实没有问题。要是愿意我可以帮你试试

怎么帮我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