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定义函数定义出错

楼主(2020-08-20):
自定义函数huice.m,代码如下:
function[Percent,Abs]=huiche(A);
len=numel(A);
Percent=zeros(len,1);
Abs=zeros(len,1);
C=A(1);
%计算最大的回撤比例
for i=2:len
    C=max(A(i),C);
    if C==A(i)
        Percent(i)=0;
    else
       Percent(i)=(A(i)-C)/C;
    end
end
%计算最大的回撤值
C=A(1);
for i=2:len
     C=max(A(i),C);
     if C==A(i)
        Abs(i)=0;
     else
        Abs(i)=A(i)-C;
     end
end
end

调用函数时代码(文件名:caulate.m)如下:
A=0.7+(1.7-0.7)*rand(1,60);
[Percent,Abs]=huice(A);
figure;
subplot(3,1,1:2);
plot(A);
xlim([1 length(fund)]);
title('fund','fontweight','bold');

subplot(3,1,3);
plot(Percent);
xlim([1 length(fund)]);
title('最大回撤比例','fontweight','bold');

执行后出错提示:
尝试将SCRIPT huice 作为函数执行:
D:\matlab文件\huice.m
出错[Percent,Abs]=huice(A);

求大神指教,感谢!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调用自定义函数时,在主程序和自定义的函数名要一致
自定义函数名function[Percent,Abs]=huiche(A);
主程序调用:[Percent,Abs]=huice(A);
两者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