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设计一款带射频的PCB,想知道一般做天线50欧姆的阻抗匹配,是做在哪一段?

楼主(2020-08-20):
RT。现在设计一款带射频PCB,想知道一般做天线50欧姆的阻抗匹配,是做在哪一段?
是只要匹配最靠近天线的那一段,还是说从IC出来的整条线路都要做阻抗匹配?
急急急,在线等。

网友:
靠近天线的一端

网友:
    应该有走告诉信号的都要把

网友:
    从芯片出来到天线端的微带做50欧,这根线尽量短,天线的前面预留匹配位

网友:
    不需要,我们没这样设计过,50欧是标准的匹配电阻,有时候根据需要也需要调整,我们现在调整到316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