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ufacture Search功能不能使用

楼主(2020-08-20):
下图中,所有的Manufacture Search查找到的元件,原理图和PCB封装都是现实不存,但实际看网上的图片应该是存在的呀。这个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个就是提供搜索,需要自己去下载才能用,一般出了软件自带封装,都是按数据手册建的

网友:
    网站对我们是关闭下载的

网友A:
    PCB库最好自我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库最好自我维护

欧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