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输入和输出之间的电路起什么作用?图中的电阻值和电容值该如何选取?

楼主(2020-08-20):
请问,图中输入和输出之间的电路起什么作用?图中的电阻值和电容值该如何选取?

网友:
滤波和限幅功能啊!

网友:
自己根据截止频率算算拉

网友:
把原图整理一下,就看得清楚了。
这是对地平衡(对称)的RC滤波电路。
电阻值和电容值是同实际应用中(包括所滤杂乱信号在内)的信号类型、频率范围、前后级的输出输入阻抗等条件紧密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