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不振是不是跟程序也有关,程序能解决吗?还是跟硬件电路排布干扰有关系?

楼主(2020-08-20):
8M的晶振原先一直配的30pF的负载电容能工作,主程序重新修改之后,出现不少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就不运行了,晶振不振,不工作的情况!也有一部分是能正常运行一段时间的!想请教下这个晶振不起振跟什么有关?技术人员把负载电容加到220pF,想问下这个晶振不振是不是跟程序也有关,程序能解决吗?还是跟硬件电路排布干扰有关系?

网友:
晶振如果是运行一段时间才失效,可能会是干扰造成的,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解决办法是某些单片机中带有晶振失效中断,在此中断中恢复,还有就是晶振的驱动能力选择到合适的档位,尽量选择内部晶振

网友:
可能受到了干扰

网友:
由于芯片本身的厚度很薄,当激励功率过大时,会使内部石英芯片破损,导致停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