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STM32 LCD显示的问题

楼主(2020-08-20):
一开始使用按键控制LCD显示时正常,当把TIM1配置为编码器模式时,只要调用编码器初始化LCD就会显示乱码,请问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看看硬件得连接关系对着嘛

网友A:
    可以先跑了例子程序,如果例子好着,就是新写得程序问题,要是例子程序不能显示,那就是硬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跑了例子程序,如果例子好着,就是新写得程序问题,要是例子程序不能显示,那就是硬件问题

是得没这样才能找出问题,是硬件还是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