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时利数字源表2440维修案例分享——Agitek

楼主(2020-08-20):
吉时利数字源表是一种5合1工具。它外观紧凑,同时融合了数字万用表 (DMM)、电源、电流源、电子负载和脉冲发生器的实用功能。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则关于吉时利数字源表2440维修的案例。

一、仪器型号:KEITHLEY2440

二、仪器故障:开机后打开输出显示OVP,没有输出。如下图:

三、故障分析:仪器可以正常操作,但是无输出。所以先排查源输出模块。

四、维修与处理:

内部照片

1.主板:

2. 电源以及数字板:

更换排查到的坏件,装机测试。先测试电压源输出情况。

电压源输出正常,再看看电流源。

从10uA-1A档位均正常。唯独5A档位输出异常,未打开输出便有大约6.85A的大电流,5A档位彻底不受控。如下图:

分析电流源各档位间关系,测试出异常点。更换所有坏件,再校准仪器。输出正常。

五、维修结果:修复完成,可正常使用。

吉时利维修
吉时利多用表维修、数采维修、电源维修、源表维修、参数调整、专业调整检测软件。
吉时利多用表可维修型号:
2400系列:
2400、2401、2410、2420、2440、2450、2460、2461;
SMU 2600B系列:
2601B、2602B、2604B、2606B、2611B、2612B、2614B、2634B、2635B、2636B等吉时利系列仪器。

我们的高精度检测设备:2182A纳伏表、8位半表1281、5700A校准源。

可维修故障
1、电源故障:不能正常开机。
2、端口故障:无输出;输出值不准确;不能带载(或功率不足);测试结果异常;阻抗异常;无信号;信号幅度异常等。
3、显示故障:花屏;黑屏。
4、按键故障:按键无反应;调节旋钮无响应。
5、接口故障:不认存储介质;不能与控制系统联机。
6、其他使用问题等。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维修的有:

网友:
电源故障:不能正常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