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x711AD模块接上电后,测量E+和E-时,数字表显示电压为0

楼主(2020-08-20):
7 Q9 M& n  T$ Y4 A各位大侠:我的hx711AD模块接上电后,用万用表测E+和E-时,数字表显示电压为0,不知为什么?谢谢!

网友:
你十有八九是接反了。反过来接试试

网友:
你接传感器了嘛?

网友:
    把排针直接焊接在HX711电路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