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UVM?

楼主(2020-08-20):
引言
UVM(Universal Verification Methodology)可以理解为形而上的东西,可以理解为是基于System verilog的一个库,提供一些API调用。

其实没必要把UVM抬的那么高,上升到形而上的层次。因为在实际的IC验证时,对某个复杂DUT的验证时,一般都会拆分成那几个模块。

要对DUT测试,肯定需要先产生测试用例,就是UVM中的sequencer和sequence概念。

产生测试用例之后,肯定需要把测试用例送到DUT端口上,作为激励,就是UVM中的driver的概念。

既然是验证,就是比较DUT是不是对的,既然要比较对与错,就需要DUT的行为模型,就是UVM中的reference model的概念。

既然要对比,可能对比算法比较复杂,一般需要单独出来,就是UVM中scoreboard的概念。

有了DUT的行为模型,要给行为模型激励啊,怎么给呢?直接采集DUT的端口信息就行了,这个工作也独立出来,就是UVM中monitor的概念。

monitor(软件部分)怎么采集DUT(RTL部分)的端口信息呢?用PLI,VPI,DPI,都可以。UVM将这个内容封装了一下,就是uvm_config_db。

这么多拆开独立的部分,他们之间肯定需要通信啊,怎么办呢?用消息队列,有名管道,socket等进行间通信方式都可以,UVM又封装了一下,美其名曰TLM。

从上面可以看出,UVM带给我们的不是形而上的高达上概念(当然,如果你之前在验证时,没有自觉的将不同功能模块分开的话,可能会感觉UVM很高达上,哈哈),而是实实在在的代码,提供了一组API,使我们在做verification时少敲了几行代码。用UVM也有不好的地方,个人感觉运行效率有点低,仿真时间加长。

总之,UVM是无数验证工程师经验的结晶,仿真工具也都支持,所以在做IC验证时尽量用UVM中的API,也可以自己实现TLM,config机制,实现起来也很简单(我实现过)。

本小节我们通过一个实验来熟悉一下UVM。

仔细体会本实验中的代码,领会其背后含义之后,UVM就入门了。

1,DUT
要进行验证,必须要有个靶子,就是DUT。本例DUT很简单:“左耳进,右耳出”,吃什么吐什么。

/*
* uvm test example
ill 2015-05-02
*/

module Mdut
 #
 (
 parameter DATA_L = 8
)
 (
        input clk,
        input rst_n,

        IFrx.S                         rx_if,
        output                         tx_dv,
        output [DATA_L-1:0]        txd
 );

        logic                         tx_dv_r;
        logic [DATA_L-1:0]         txd_r;

        always_ff @(posedge clk)
                if(~rst_n)
                        begin
                                tx_dv_r <= 1'b0;
                                txd_r <= DATA_L'b0;
                        end
                else if(rx_if.vld)
                        begin
                                tx_dv_r <= rx_if.vld;
                                txd_r <= rx_if.data;
                        end

        assign tx_dv = tx_dv_r;
        assign txd = txd_r;

 endmodule //Mdut

inteRFace:
/*
vm test example
ill 2015-05-02
*/

interface IFrx
 #(
parameter DATA_L=8
 )
 ();

logic vld;
logic [DATA_L-1:0] data;

 modport M
 (
        output vld,
        output data
);

modport S
(
        input vld,
        input data
);
endinterface:IFrx

2,UVM部分
有了DUT,用UVM那一套东西怎么对DUT进行测试呢?

根据引言中的分析,UVM中的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一定要搞明白为什么会出现那个概念,是什么需求促使了那个概念的产生。

此外,下面我将直接将代码清单列出,要仔细体会,每一行代码的作用,为什么那么写,换个写法行不行。要做UVM的主人,千万不要被UVM的那些概念牵着鼻子走,否则会很被动。要理解TLM,config机制对RTL design人员可能会有点难度,可以请教公司的软件人员。UVM用多了之后,会发现那些概念都是水到渠成事。

2.1 测试用例,transaction.sv

/*
* uvm test example
ill 2015-05-02
*/
`ifndef MY_TRANSACTION_SV
 `define MY_TRANSACTION_SV

import uvm_pkg::*;
`define DATA_MAX 255

typedef struct packed
 {
        logic vld;
        logic [7:0] data;
}trans_t;

 class my_transaction extends uvm_sequence_item;

        `uvm_object_utils(my_transaction)
        rand bit vld;
        rand bit [7:0] data;

        constraint c_trans0

                vld dist
                {
                        0 :/ 50,
                        1 :/ 50
                };

                data dist
                {
                        0                                 :/ 0,
                        [1:100]                 :/ 50,
                        [101:`DATA_MAX]        :/ 50
                };

        constraint c_trans1

                data >= 5;

        extern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my_transaction");
        extern function trans_t gen_tr;

endclass

 function my_transaction::new(string name = "my_transaction");
        super.new();
 endfunction

 function trans_t my_transaction::gen_tr;
        trans_t tr;
        tr.vld = vld;
        tr.data = data;

        return tr;
endfunction

`endif //MY_TRANSACTION_SV

2.2 将测试用例送给DUT,driver.sv

/*
* uvm test example
ill 2015-05-02
*/

 `ifndef MY_DRIVER_SV
 `define MY_DRIVER_SV
`include "my_transaction.sv"

 class my_driver extends uvm_driver;
        `uvm_component_utils(my_driver)

        virtual IFrx.M rxif;

        extern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my_driver",uvm_component parent);
        extern virtual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extern virtual task main_phase(uvm_phase phase);
        extern task send_pkg(trans_t pkg);
 endclass

function my_driver::new(string name = "my_driver",uvm_component parent);
        super.new(nam,parent);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my_driver::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build_phase(phase);
        uvm_config_db #(virtual IFrx.M)::get(this,"","abcdefg",rxif);
 endfunction

 task my_driver::main_phase(uvm_phase phase);
        int i = 0;
        my_transaction tr;
        trans_t trans;

        phase.raise_objection(this);

        tr = new("tr");

        rxif.vld = 1'b0;
        rxif.data = 8'b0;

        while(!Ttb.rst_n)
                @(posedge Ttb.clk);

        repeat(10) @(posedge Ttb.clk);

        for(i=0;i<10;i++)
                begin
                        assert(tr.randomize());
                        trans = tr.gen_tr();
                        send_pkg(trans);

                        #0.1
                        if(rxif.vld)
                                begin
                                        `uvm_info("my_driver",$psprintf("%t,data[%d]:0x%h is drived",$time,i,rxif.data),UVM_LOW);
                                end
                end

        repeat(10) @(posedge Ttb.clk);
        rxif.vld = 1'b0;
        repeat(10) @(posedge Ttb.clk);

        phase.drop_objection(this);
 endtask

 task my_driver::send_pkg(trans_t pkg);
        @(posedge Ttb.clk);
        rxif.vld <= pkg.vld;
        rxif.data <= pkg.data;
 endtask

`endif //MY_DRIVER_SV

2.3 将DUT的输入信息采集下来,送给DUT的行为模型,monitor_i.sv

/*
vm test example
* Rill 2015-05-02
*/

`ifndef MY_MONITOR_I_SV
`define MY_MONITOR_I_SV

 class my_monitor_i extends uvm_monitor;
        `uvm_component_utils(my_monitor_i)

        virtual IFrx.S rxif;
        uvm_analysis_port #(trans_t) port_to_rm;//port to reference model

        extern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my_monitor_i",uvm_component parent);
        extern virtual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extern task main_phase(uvm_phase phase);
        extern task collect_pkg(ref trans_t pkg);
endclass

 function my_monitor_i::new(string name = "my_monitor_i",uvm_component parent);
        super.new(name,parent);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my_monitor_i::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build_phase(phase);
        uvm_config_db #(virtual IFrx.S)::get(this,"","1234567",rxif);
        port_to_rm = new("port_to_rm",this);
endfunction

 task my_monitor_i::main_phase(uvm_phase phase);
        trans_t pkg;

        while(1)
                begin
                        collect_pkg(pkg);
                        if(pkg.vld)
                                begin
                                        port_to_rm.write(pkg);
                                end
                end
endtask

task my_monitor_i::collect_pkg(ref trans_t pkg);
        @(posedge Ttb.clk);
        #0.1
        if(rxif.vld)
                begin
                        pkg.vld = 1;
                        pkg.data = rxif.data;
                        `uvm_info("my_monitor_i",$psprintf("mon_i::0x%h",pkg.data),UVM_LOW);
                end
 endtask

 `endif //MY_MONITOR_I_SV

2.4 将driver和monitor_i封装一下,agent_i.sv

/*
vm test example
ill 2015-05-02
*/

`ifndef MY_AGENT_I_SV
`define MY_AGENT_I_SV
        `include "driver.sv"
        `include "monitor_i.sv"

        class my_agent_i extends uvm_agent;
                `uvm_component_utils(my_agent_i)

                my_driver drv;
                my_monitor_i mon;
                uvm_analysis_port #(trans_t) port_from_mon;

                extern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my_agent_i",uvm_component parent);
                extern virtual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extern virtual function void connect_phase(uvm_phase phase);
        endclass

        function my_agent_i::new(string name = "my_agent_i",uvm_component parent);
                super.new(name,parent);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my_agent_i::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build_phase(phase);
                drv = my_driver::type_id::create("drv0",this);
                mon = my_monitor_i::type_id::create("mon_i",this);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my_agent_i::connect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connect_phase(phase);
                port_from_mon = mon.port_to_rm;
        endfunction
`endif //MY_AGENT_I_SV

2.5 同样的道理,采集DUT的输出信息,并送给scoreboard,monitor_o.sv

/*
* uvm test example
ill 2015-05-02
*/

`ifndef MY_MONITOR_O_SV
 `define MY_MONITOR_O_SV

 class my_monitor_o extends uvm_monitor;
        `uvm_component_utils(my_monitor_o)

        virtual IFrx.M txif;
        uvm_analysis_port #(trans_t) port_to_sb;//port to scoreboard

        extern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my_monitor_o",uvm_component parent);
        extern virtual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extern task main_phase(uvm_phase phase);
        extern task collect_pkg(ref trans_t pkg);
 endclass

function my_monitor_o::new(string name = "my_monitor_o",uvm_component parent);
        super.new(name,parent);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my_monitor_o::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build_phase(phase);
        uvm_config_db #(virtual IFrx.M)::get(this,"","7654321",txif);
        port_to_sb = new("port_to_sb",this);
 endfunction

task my_monitor_o::main_phase(uvm_phase phase);
        trans_t pkg;

        while(1)
                begin
                        collect_pkg(pkg);
                        if(pkg.vld)
                                begin
                                        port_to_sb.write(pkg);
                                end
                end
 endtask

task my_monitor_o::collect_pkg(ref trans_t pkg);
        @(posedge Ttb.clk);
        #0.1
        if(txif.vld)
                begin
                        pkg.vld = 1;
                        pkg.data = txif.data;
                        `uvm_info("my_monitor_o",$psprintf("mon_o::0x%h",pkg.data),UVM_LOW);
                end

 endtask

 `endif //MY_MONITOR_O_SV

2.6 将monitor_o也封装一下,agent_o.sv

/*
vm test example
* Rill 2015-05-02
*/

`ifndef MY_AGENT_O_SV
`define MY_AGENT_O_SV
        `include "driver.sv"
        `include "monitor_o.sv"

        class my_agent_o extends uvm_agent;
                `uvm_component_utils(my_agent_o)

                my_monitor_o mon;
                uvm_analysis_port #(trans_t) port_from_mon;

                extern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my_agent_o",uvm_component parent);
                extern virtual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extern virtual function void connect_phase(uvm_phase phase);
        endclass

        function my_agent_o::new(string name = "my_agent_o",uvm_component parent);
                super.new(name,parent);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my_agent_i::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build_phase(phase);
                mon = my_monitor_o::type_id::create("mon_o",this);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my_agent_o::connect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connect_phase(phase);
                port_from_mon = mon.port_to_sb;
        endfunction
`endif //MY_AGENT_O_SV

2,.7 DUT的行为模型,ref_model.sv

/*
vm test example
ill 2015-05-02
*/

 `ifndef MY_REF_MODEL_SV
`define MY_REF_MODEL_SV

class my_ref_model extends uvm_component;
        `uvm_component_utils(my_ref_model)

        uvm_blocking_get_port #(trans_t) port_in; //from monitor_i
        uvm_analysiss_port #(trans_t) port_out; //to monitor_o

        extern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my_ref_model",uvm_component parent);
        extern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extern task main_phase(uvm_phase phase);

 endclass

 function my_ref_model::new(string name = "my_ref_model",uvm_component parent);
        super.new(name,parent);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my_ref_model::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build_phase(phase);
        port_in = new("port_in",this);
        port_out = new("port_out",this);
 endfunction

 task my_ref_model::main_phase(uvm_phase phase);
        trans_t tr;

        port_in.get(tr);

        `uvm_info("ref_model",$psprintf("rm_from_mon_i:0x%h",tr.data),UVM_LOW);

        port_out.write(tr);
endtask

`endif //MY_REF_MODEL_SV

2.8 对DUT的输出和参考模型的输出进行对比,scoreboard.sv

/*
vm test example
ill 2015-05-02
*/

`ifndef MY_SCOREBOARD_SV
`define MY_SCOREBOARD_SV

class my_scoreboard extends uvm_scoreboard;
        `uvm_component_utils(my_scoreboard)

        uvm_blocking_get_port #(trans_t) port_dut;//from dut port
        uvm_blocking_get_port #(trans_t) port_rm;//from reference model port

        extern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my_scoreboard",uvm_component parent);
        extern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extern task main_phase(uvm_phase phase);

endclass

function my_scoreboard::new(string name = "my_scoreboard",uvm_component parent);
        super.new(name,parent);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my_scoreboard::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build_phase(phase);
        port_dut = new("port_dut",this);
        port_rm = new("port_rm",this);
 endfunction

 task my_ref_model::main_phase(uvm_phase phase);
        trans_t pkg_dut;
        trans_t pkg_rm;

        fork
                while(1)
                        begin
                                port_rm.get(pkg_rm);
                                `uvm_info("sb",%psprintf(sb from rm:0x%h",pkg_rm.data),UVM_LOW);
                        end
                //==================//
                while(1)
                        begin
                                port_dut.get(pkg_dut);
                                `uvm_info("sb",%psprintf(sb from dut:0x%h",pkg_dut.data),UVM_LOW);
                        end
        join

endtask

`endif //MY_SCOREBOARD_SV

2.9 将以上所有模块都封装一下,env.sv

/*
vm test example
* Rill 2015-05-02
*/

 `ifndef MY_ENV_SV
`define MY_ENV_SV

`include "agent_i.sv"
`include "agent_o.sv"
`include "ref_model.sv"
`include "scoreboard.sv"

import uvm_pkg::*;

 class my_env extends uvm_env;
        `uvm_component_utils(my_env)

        my_agent_i agent_i;
        my_agent_o agent_o;
        my_ref_model ref_model;
        my_scoreboard scoreboard;

        uvm_tlm_analysis_fifo #(trans_t) agent_i_to_ref_model_fifo;
        uvm_tlm_analysis_fifo #(trans_t) ref_model_to_scoreboard_fifo;
        uvm_tlm_analysis_fifo #(trans_t) agent_o_to_scoreboard_fifo;

        extern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my_env",uvm_component parent);
        extern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extern function void connect_phase(uvm_phase phase);
endclass

 function my_env::new(string name = "my_env",uvm_component parent);
        super.new(name,parent);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my_env::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build_phase(phase);
        agent_i = my_agent_i::type_id::create("agent_i0",this);
        agent_o = my_agent_o::type_id::create("agent_o0",this);
        scoreboard = my_scoreboard::type_id::create("scoreboard0",this);
        ref_model = my_ref_model::type_id::create("ref_model",this);

        agent_i.is_active = UVM_ACTIVE;
        agent_o.is_active = UVM_PASSIVE;

        agent_i_to_ref_model_fifo = new("agent_i_to_ref_model_fifo",this);
        ref_model_to_scoreboard_fifo = new("ref_model_to_scoreboard_fifo",this);
        agent_o_to_scoreboard_fifo = new("agent_o_to_scoreboard_fifo",this);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my_env::connect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connect_phase(phase);

        agent_i.port_from_mon.connect(agent_i_to_ref_model_fifo.analysis_export);
        ref_model.port_in.connect(agent_i_to_ref_model_fifo.blocking_get_export);

        ref_model.port_out.connext(ref_model_to_scoreboard_fifo.analysis_export);
        scoreboard.port_rm.connect(ref_model_to_scoreboard_fifo.blocking_get_export);

        agent_o.port_from_mon.connect(agent_o_to_scoreboard_fifo.analysis_export);
        scoreboard.port_dut.connect(agent_o_to_scoreboard_fifo.blocking_get_export);
endfunction

`endif

2.10 当然也少不了顶层tb,tb.sv

/*
* uvm test example
ill 2015-05-02
*/

`include "uvm_macros.svh"
 import uvm_pkg::*;

 module Ttb;

        logic clk;
        logic rst_n;

        logic tx_dv;
        logic [7:0] txd;

        IFrx #(.DATA_L(8)) rxif();
        IFrx #(.DATA_L(8)) txif();

        Mdut dut0
        (
                .clk (clk),
                .rst_n (rst_n),
                .rx_if (rxif.S),
                .tx_dv (txif.M.vld),
                .txd (txif.M.data)
        );

        initial
                begin
                        clk = 0;
                        rst_n = 0;

                        fork
                        forver #5 clk = ~clk;
                        join_none

                        repeat(10) @(posedge clk);
                        rst_n = 1'b1;

                        uvm_config_da #(virtual IFrx.M)::set(null,"uvm_test_top.agent_i0.drv0","abcdefg",rxif.M);
                        uvm_config_da #(virtual IFrx.S)::set(null,"uvm_test_top.agent_i0.mon_i","1234567",rxif.S);
                        uvm_config_da #(virtual IFrx.M)::set(null,"uvm_test_top.agent_o0.mon_o","7654321",txif.M);

                        run_test("my_env");
        end
 endmodule

2.11 其它
Makefile:

/*
* uvm test example
* Rill 2015-05-02
*/

UVM_VERBOSITY = UVM_LOW

all:run

 export UVM_HOME=/tools/home/INC13.10.001/tools/uvm/uvm_lib/uvm_sv

IUS = irun -cdslib ./cds.lib -hdlvar ./hdl.var -access rwc -uvm -uvmhome ${UVM_HOME} -f vflist -l irun.log -input run.tcl +UVM_NO_RELNOTES -timascale 1ns/10ps -quiet

run:
        $(IUS)

clean:
        rm -rf INCA* simv* *.log ucli.key

run.tcl:

database -open waves -into waves.shm -default;
probe -create -shm -all -variable -depth all;
run
exit

cds.lib:

define myuvm_lib /home/openrisc/my_uvm

hdl.var:

define work myuvm_lib

vflist:

-incdir ./src

./src/env.sv
./src/dut.sv
./src/tb.sv
./src/driver.sv
./src/transaction.sv
./src/interface.sv
./src/agent_i.sv
./sec/agent_o.sv
./src/monitor_i.sv
./src/monitor_o.sv
./src/ref_model.sv
./src/scoreboard.sv

3,验证

一切准备就绪,执行make run,即可看到仿真结果,也可以看到仿真波形(simvision waves.shm/waves.trn &)。

4,小结

本小节,我们熟悉了UVM的基本使用方法,在以后的使用中可能会逐渐有新的疑问,比如,怎么向driver发送不同类型的transaction?由于DUT行为太复杂(乱序执行),reference model难道也要搞成乱序吗?也要做成周期精确的吗?如果不是乱序的,monitor怎么收集DUT的信息呢?既然是乱序的,scoreboard怎么比较呢?有没有必要用sequencer呢?怎么产生覆盖率高的transaction呢?UVM的不同DUT之间怎么复用呢?怎么让不同transaction自动运行呢?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实际解决,那时你会发现,UVM做的工作有点少,还可能再需要增强一点。

网友:
UVM(Universal Verification Methodology)可以理解为形而上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