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板常见故障是制造问题还是设计问题?

楼主(2020-08-20):
    制作PCB板并非简单的按流程来做完板子,钻个孔打上元器件就好了。PCB的制作并不难,难的在于制作完成后的故障排查。无论是个人爱好者还是行业工程师,对于PCB电路板在调试的时候遇到问题也是相当的头疼,就好比程序员遇到BUG一样,像这种问题大多数是制程导致。

有些人对于调试PCB电路板有着浓厚的兴趣,就像程序员在解决BUG一样,常见的PCB电路板问题并不少,常见的问题除了电路板设计、电子元器件的损坏、线路短路、元器件的质量、PCB电路板断线故障不在少数。

    损坏的二极管环色电阻

常见的PCB电路板故障主要还是集中在元器件上面,像电容、电阻、电感、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等,集成芯片跟晶振的明显损坏,而判断这些元器件故障比较直观的方法可以通过眼睛去观察。有明显损坏的电子元器件表面有较为明显的烧灼痕迹。像此类故障,直接把问题元件更换新的就能够解决。

疑似损坏元件?其实并不是这个元件损坏

    当然,并非所有的电子元器件损坏都能用肉眼观察到,如上面所说的电阻、电容、二三极管等,在一些情况下损坏是无法从表面看出来得,需要借助专业的检查工具进行维修,常用的检查用具有:万用表、电容表等,在检测到某一电子元器件电压或者电流不在正常范围内,说明该元器件或前一元器件存在问题,直接更换再检查看看是否正常。

外观无任何损坏且检测不出故障的电路板

元器件坏掉的话,不管是用眼睛观察还是用仪器检测,都能够检测出来,但是有时候我们在给PCB板上元器件的时候,会遇到检测不出问题,但是电路板又无法正常工作的情况。很多新手碰到这种问题就没辙了,只能重新做一块板子,或买一块。其实遇到这种情况,很多时候是元器件在安装过程中,因各个元器件协调工作的问题,有可能会出现性能不稳定。

电路板回路区块划分

    遇到这种情况,仪器已经无法起到帮助作用,可以尝试根据电流电压来判断故障可能的范围,尽量缩小,有经验的工程师也许能够很快的判断故障区域,但是具体的元器件哪个坏了却不能100%确定。唯一的办法只能尝试更换可疑元件,直到找到问题元件为止。去年,我的笔记本主板进水,在给师傅维修的时候也遇到过检测不出故障所在,并且在维修过程中更换了三次元件,分别是供电芯片、二极管、USB充电元件(就是笔记本蓝色插口那个,关机状态下可给设备充电),最后也是通过一波波检测跟排查更换可疑芯片,才最终确定为南桥芯片边上的一个元件短路。
    电路板飞线
    以上所说其实都是电子元器件的问题,当然,既然PCB电路板作为元器件的落脚点,那么电路板故障肯定也是存在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死镀锡部位,因制作工艺原因,在PCB腐蚀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断线问题。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无法补线,那么只能用细铜丝飞线解决。

PSCB电路板故障在不是明显损坏的情况下,查起来确实非常的麻烦,而在排查过程中,会有一股专注精神,待找出问题后则会有莫名的成就感,程序员解决BUG也就是这种心情吧。

网友:
    制程问题的话还好解决一点,其他的比较难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