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Altium Designer 6.9 IPC Footprint Wizard的问题

楼主(2020-08-20):
器件手册里SQ这个距离是16.20,但是我根据altium Designer的IPC Footprint Wizard经过每一步正确的设置得来的距离是16.9,

这样的话焊盘是不是有点短了,不利于上焊锡?可是这都是按照正常的步骤设置的啊,实际做出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我都是自己画的,不用这个工具

网友A:
    根据我的教训,建议按照手册数据来做,然后试做一块印板验证一下

网友:
    确实小了点,建议焊盘中心距为16mm,这样引脚两侧都有足够的焊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的教训,建议按照手册数据来做,然后试做一块印板验证一下

    我一般做好封装,1:1打印出来,放原件比划比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做好封装,1:1打印出来,放原件比划比划

哈哈,有实物元件就更好了,不确定的地方可以直接用卡尺量实际尺寸然后稍微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