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式绝缘电阻表的使用

楼主(2020-08-20):
绝缘电阻表的正确使用包括根据被测电气设各或电路的额定工作电压选择表的电压等级、绝缘电阻值的测量范围及正确接线等。若测量时不按要求正确操作,就会造成绝缘电阻值测量不准确,造成误判断。如果将误判断的被测设各通电使用,有可能使其应绝缘(或不带电)部分有带电危险。所以,在使用绝缘电阻表进行测量时,一定要严格按规定程序进行。

  (1)测量范围(MΩ) 通常仪表的测量范围是指表盘的指示范围(如有其他量程挡,应乘以量程倍率系数)。按国家检定规程规定,表盘的指示值分为Ⅰ、Ⅱ、Ⅲ三个区段,如图所示。Ⅰ区段为起始刻度点到Ⅱ区段起始点;Ⅱ区段长,一般不得小于标度尺全长的50%;Ⅲ区段为Ⅱ区段终点到标度尺终点。通常,Ⅰ、Ⅲ区段为低准确度区,Ⅱ区段具有测量准确度。绝缘电阻表的测量范围是指标度尺Ⅱ区段示值范围。图示出的绝缘电阻表测量范围是10~500MΩ。

  图 绝缘电阻表表盘标度尺

  (2)绝缘电阻表的选择 由于被测电气设备工作电压、工作环境湿度不同,因此对绝缘程度的要求亦不同,所以应按电压等级和测量范围来选择合适的绝缘电阻表。几种常见型号绝缘电阻表的技术参数见表1。

  表1  绝缘电阻表的技术参数

  选择绝缘电阻表时,对于工作电压高的电气设备,必须使用额定电压和测量范围大的绝缘电阻表进行测量。例如,低压电力电容器额定电压为0.4kV,但测量时应选用电压等级为1000V、测量范围应为0~2000MΩ的绝缘电阻表。但是也不是说电压等级越高越好,若选择的电压等级超过被测设备绝缘的承受能力,就会对设各绝缘造成破坏。电气设各绝缘电阻及应选择绝缘电阻表的电压等级见表2。

  表2  电气设备绝缘电阻及应选择绝缘电阻表的电压等级

  (3)绝缘电阻表的接线 绝缘电阻表在使用时需将线路端子L接被测设各的电气回路,端子E接设备的接地端,端子G接电气回路的外壳。此外,各测量线应单独引线,并应具有良好的绝缘性能。测量时,引线不能绞在一起,否则导线之间的绝缘电阻与被测对象的绝缘电阻相当于并联,会影响测量结果。

  (4)使用注意事项

  ①使用时要放置平稳。当E、L间开路时,手摇发电机摇到额定转速,观察指针是否指∞;再将L、E短接,慢慢摇发电机,看指针是否指0。晶体管绝缘电阻表不进行短路校验。

  ②被测设各应切断电源,不允许带电。对具有较大电容的设各(如供电线路、大电容器、大变压器等),必须先进行放电,然后再进行测量。

  ③测量电容器、电缆、大容量变压器和电机的绝缘电阻时,因被测对象有一定的充电时间,故手摇发电机以额定转速摇动1min后,才可进行读数。

  ④测量过程中,不能用手去触及被测对象,也不能进行拆接导线等工作。测量完毕后,对具有大电容的设各,必须将被测物体对地短路放电,然后停止手摇发电机转动,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因电容放电而损坏绝缘电阻表。

  ⑤在测量绝缘电阻时,应保持绝缘电阻表手摇发电机的额定转速为120r/min。当被测设各电容较大时,为避免指针摆动,转速可提高到130r/min。但速度不能忽快忽慢,也不能先快后慢,否则会造成读数误差。

  ⑥测量中,当指针已指0时,不要再继续用力摇发电机,以免损坏测量机构线圈

  ⑦被测对象表面应擦拭清洁,不应有污物,不然会因漏电而影响测量结果。

网友:
绝缘电阻表的选择 由于被测电气设备工作电压、工作环境湿度不同,因此对绝缘程度的要求亦不同,所以应按电压等级和测量范围来选择合适的绝缘电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