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T2060系列数字绝缘电阻测量仪

楼主(2020-08-20):
HDT2060系列数字绝缘电阻测量仪是一种没有手摇发电机的绝缘电阻测试仪器。采用31/2位超大LCD显示,读数为1999。具有回零自动调节功能。超量程显示时位显示“1”。由6节5号电池构成的9V直流电压供给电路,通过直流变换原理,经过升压电路处理使较低的供电电压提升为较高的直流输出电压,提供给测试电路使用。产生的电压虽然很高,但输出功率并不大,这主要是输出电流较小的缘故(一般为几毫安)。此系列数字绝缘电阻表适用于测量变压器、电动机、电缆开关、电器等各种电气设各、绝缘材料的绝缘电阻,以及各种电气设各的保养、维修、试验与检定。

  (1)面板组成 HDT206O系列数字绝缘电阻测量仪的面板示意图如图所示。

  图 HDTZOGO系列数字绝缘电阻测量仪的面板示意图(1-高压开关;2-高压指示灯;3-显示屏;4-插座L;5-插座G;6-插座E;7-转换开关;8-外壳)

  (2)绝缘电阻测试步骤 在测试绝缘电阻时按以下步骤进行。

  ①测试线与插座的连接。将带测试棒(红色)的测试线的插头插人仪表的插座L,将带大测试夹子的测试线的插头插人仪表的插座E,将带表笔(表笔上带夹子)的测试线的插头插人仪表的插座G。

  ②测试接线。根据被测电气设备或电路进行接线,一般仪表的插座E的接线为接地线;插座L的接线为线路线;插座G的接线为屏蔽线,测试线一般接在被测试设各的表面(如电缆芯线的绝缘层上),以防止表面泄漏电流影响测试阻抗,从而影响测量准确

  度。接线时应先将转换开关置于“POWER OFF”位置,然后把大测试夹子接到被测设各的地端,带测试棒的小夹子接到绝缘物表面,红色高压测试棒接线路或被测极上。

  ③额定电压选择。根据被测电气设各或电路的额定电压等级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测试电压等级,这点与指针式绝缘电阻表是一样的。HDT2060绝缘电阻测量仪有100V、250V、500V和1000V共4挡电压;HDT2061绝缘电阻测量仪有500V、1000V、2000V和2500V共4挡电压,可以通过旋转开关进行选择。

  ④测试操作。当把测试线与被测设备或电路连接好以后,按一下高压开关“PUSH”,此时“PUSH ON”的红色高压指示灯点亮,表示测试用高压输出已经接通。当测试开始后,液晶显示屏所显示的数字即为被测设各或电路的绝缘电阻值。如果按下高压开关后,指示灯不亮,说明电池电量不足或电池连接有问题(例如极性连接有错误或接触不良)。

  ⑤关机。测试完毕后,按一下高压开关“PUSH”,此时“PUSH ON”的红色高压指示灯熄灭,表示测试高压输出已经断开。将转换开关置于“POWEROFF”位置,液晶显示屏无显示。对大电感及电容性负载,还应先将测试设各上的残余电荷泄放干净,以防残余电荷放电伤人,再拆下测试线,至此测试工作结束。

网友:
产生的电压虽然很高,但输出功率并不大,这主要是输出电流较小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