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PS54610的DSP+FPGA系统电源设计

楼主(2020-08-20):
    摘要:为了满足信号处理中常用的DSP+FPGA系统设计要求,本文采用TPS54610设计了一个高效、稳定的电源电路,并根据电源加载的次序要求,设计成多电源顺序启动电路。

  关键词:TPS54610;DSP;FPGA;电源管理

    引言

      在信号处理系统中,由于计算速度和的要求,常采用高速DSP器件和大规模FPGA进行设计开发。在这类系统中,对电源模块的和供电电流要求很高,电源模块的设计将直接影响到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因此,设计出高效、稳定的电源模块尤为重要。本文针对系统设计要求,采用同步降压DC/DC调整器TPS54610进行系统电源设计,并根据电源加载的次序要求,设计成多电源顺序启动电路,实际使用中该电源电路具有很好的使用效果。

    DSP+FPGA系统电源要求

      系统处理器采用TI公司的数字信号处理器TMS320C6416T和Xilinx公司的Virtex4系列XC4VFX60 FPGA,内核电压和外围I/O电压分别为1.2V和3.3V;另外,系统数据缓存采用IDT公司的IDT70T3539M双口RAM,供电电压为2.5V,FPGA配置芯片XCF32P需要供电电压为1.8V,因此,系统中需要4种电源。同时,通过资料查阅和仿真估计,FPGA的电流为3A左右,DSP为1A,需要的电流比较大。考虑到DSP和FPGA在加电的过程中,要保证内核先供电,外围I/O后供电,否则可能导致输出端出现大电流,影响器件寿命甚至损坏器件。综合这三个方面的因素,本设计选用TPS54610系列产品来产生这4种电压。

TPS54610简介

      TPS54610是专门为DSP、FPGA等多芯片、大电流系统供电而设计的一款低电压输入、大电流输出的同步降压DC/DC调整器,它内部含有30MW、峰值电流为12A的MOSFET开关管,输出电流6A,输出电压0.9V~3.3V可调,率达到1%,脉宽调制频率可调整;在功能上,具有限流、低压闭锁和过热关断电路,而且利用SS/ENA和PWRGD引脚可以设计启动时间和顺序启动电路,这些特点恰好满足了上述系统设计的需要。此外,它加强散热型的PWP封装为芯片提供了更好的散热。本系统采用4片TPS54610供电。

    电路设计

内核电压的产生

PS54610电路的设计应从开关频率、输入/输出滤波、反馈补偿网络和设置软启动时间这4个方面来考虑。采用TI公司的SWIFT Designer 辅助设计软件,可以方便地得到这些参数,减少了设计的难度。本系统内核电压为1.2V,电路如图1所示。

  此电路开关频率设置为700kHz,故应在RT和AGND引脚之间串联一个阻值为71.5kW的电阻,并保持SYNC引脚开路,其中,R和开关频率的换算公式为:R=(500kHz/开关频率)×100kW。输入电源的滤波和其它电源电路一样,主要是以减小纹波电压和旁路高频分量为目的,采用一个较大的电容(220mF)和较小的电容(10mF)配合使用,制板时电容的摆放应尽量靠近芯片;输出滤波由电感和电容共同完成,电感可在1mH~10mH之间取值,本设计采用4.7mH贴片电感。补偿网络的设计非常关键,图1中主要依靠RFP18和RFP17两个电阻组成分压网络,使输出电压为1.2V,其余电阻、电容构成环路补偿网络,元器件的选择方法很多,主要从输出电压值、带宽、纹波电压等方面考虑。设计时可以充分利用SWIFT Designer 辅助设计软件,它可以修改上述所有要求,以达到设计所需。设计时应注意:要确保电阻、电容使用标称值,同时,为了保证输出电压的准确性,建议使用精密电阻。软启动时间的设置通过SS/ENA引脚和一个低值电容接地获得,SS/ENA可以同时完成使能、输出延迟和电压上升延迟功能。其中,延迟时间和电容值成正比,近似为:

  其中,td为输出延迟时间;Css为SS/ENA引脚所接电容;tss为输出电压上升延迟时间。本设计采用Css=0.01mF,td和tss分别为2.4ms和1.4ms。

其它电压的产生及

    顺序供电电路的设计

      其它电压和内核电压的设计大体相同,主要就是输出电压值的不同,这点可以根据辅助设计软件设置分压网络中不同的电阻值得到。电路如图2、图3、图4所示。

  图1、图2、图3、图4就构成了整个系统的电源设计,通过PWRGD和SS/ENA两个引脚的级联使用,就可以完成顺序启动电路的设计。PWRGD引脚在当VSENSE端的电压高于输出电压的90%时输出为高,否则为低。SS/ENA引脚除了上述软启动功能之外,还具有输出使能的功能,提供控制器允许工作逻辑信号,当SS/ENA为高电平时,与外接电容配合可设置启动时间;为低电平时,芯片关闭,输出为0。当JFP6、8、10三根跳线连接时,就能达到顺序启动的效果。具体过程如下:

  外加5V电压后,根据SS/ENA外接电容计算,经2.4ms后,1.2V供电的TPS54610芯片开始启动,再经过1.4ms后,输出电压为1.2V,此时,PWRGD引脚由低电平变成高电平。由于该引脚和1.8V供电的TPS54610芯片的SS/ENA引脚相连,所以,在1.2V电压输出正常之前,供电1.8V的芯片输出一直为0,1.2V电压输出正常之后,供电1.8V芯片的SS/ENA引脚变成高电平。此后2.4ms,芯片开始启动。再经过1.4ms,输出电压为1.8V。此时,1.8V供电的TPS54610芯片的PWRGD引脚变成高电平,该引脚与2.5V供电芯片的SS/ENA引脚相连,只有等到1.8V正常输出之后,2.5V供电芯片才开始工作。同样,只有2.5V正常输出之后,3.3V的供电芯片才开始工作。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顺序启动的过程,也就保证了DSP和FPGA内核先供电、外围I/O后供电的需要。

电源指示灯和其它设计

      根据上述顺序启动电路的特点,只有在所有电压都正常输出之后,3.3V供电的TPS54610芯片的PWRGD引脚才输出高电平,利用这个特点,设计如下的电源指示电路,如图5所示。电路正常输出之前,PG3V3为低电平,LED发光二极管达不到大于0.7V的偏压,不能发光;当电路正常输出,PG3V3为高电平时,LED发光二极管发光。这样就能更方便、直观地进行电路调试和系统电源工作状态的判别。

      此外,设计时在电源电路的输入和输出都设置跳线。输入跳线更有利于分开调试,当电路出现问题时方便查错。需要分级调试时,将这的输入接上,其它输入断开;需要电路整体工作时,将跳线都接上而不影响电路工作。输出跳线保证电源电路调试无误之后再加载到后级器件上去,以免由于电源问题损坏电路。

    PCB设计注意点

      PCB设计时,除了需要注意PCB电磁兼容特性之外,还要考虑到TPS54610的特殊封装结构。为了解决TPS54610的散热问题,在其底部有一块PowerPAD区。制作PCB时应将芯片底部的PCB板表层放置在裸露的敷铜区,并且应该在该区域设置过孔,增加散热性能。该区域还应该与AGND相接,以增加电源的稳定性。敷铜区的放置方式如图6所示。

    结语

      本文根据DSP+FPGA系统的要求,设计了基于TPS54610、具有4种电压输出的电源电路,并且构成多电源顺序启动电路。实际使用表明,该电路工作稳定,满足系统供电要求。该电路应用广泛,具体应用时,可以根据需要减少电压输出的种类,构成需要的电源设计;也可以修改分压网络的电阻值,得到所需的电压输出。■

网友:
    在这类系统中,对电源模块的和供电电流要求很高,电源模块的设计将直接影响到整个系统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