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mu=[1 2;-3 -5]

楼主(2020-08-20):
mu=[1 2;-3 -5];
sigma=[1 1]; % shared diagonal covariance matrix
gm = gmdistribution(mu,sigma)
这个里面mu=[1 2;-3 -5]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mu好像是是均值

网友:
这是一个输入,输入可以是不违反语法规则的任意矩阵,至于为什么是这个数值而不是其他的数值,从代码看不出来,就好比开尔文写个 T =@(t) t + 273.15; 然后计算T( 25 ),知道物理意义的人才看得出是求标准状况的热力学温度数值,不知道物理意义的话往里面填 T( -1000 ) 也不违反语法规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