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电阻测量仪概念

楼主(2020-08-20):
    接地电阻测量仪主要用于电气设各以及避雷装置等的接地电阻的测量。它又称为接地电阻测量仪、接地摇表或接地兆欧表,它的组成形式很多,如电位计式、电桥式、电动系流比计式等。不同类型的接地电阻测量仪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

      接地电阻是指接地装置流过工频电流时所呈现的电阻,包括接地线电阻、接地体电阻、接地体与大地之间的接触电阻和大地流散电阻。其中,接地线与接地体的电阻很小,而大地流散电阻较大。

      当电流经接地体而流入大地时,电流呈半球状从接地体向四周扩散,如图所示。越靠近接地体,扩散电流密度越高;距接地体越远,扩散电流密度越低。在距接地体20m处,扩散电流密度近似为0。所以把接地体周围20m范围内接地体与大地接触的接触电阻和大地流散电阻称为接地电阻。

      只有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符合安全规程中规定的数值时,才能可靠地保证电气设各的安全运行和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例如,安全规程中规定一般工作接地的接地电阻值不大于4Ω;重复接地的接地电阻值不大于10Ω;在lkV以下中性点直接接地或不接地的供电系统中,其保护接地电阻值不大于4Ω;当配电变压器或电机额定容量在100kV·A以下时,保护接地电阻值不大于10Ω;在高压大接地短路电流系统中的保护接地电阻值不大于0.5Ω。

网友:
    接地线与接地体的电阻很小,而大地流散电阻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