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丝印的时候一不小心把器件框框删了怎么办?

楼主(2020-08-20):
用的mentor,调丝印的时候一不小心把器件框框删了怎么办?请教大神,如何恢复,非常感谢!

网友:
第二行,第二个图标点一下,在就FIND中选取SY 在就右手标,看到有REF的点下下 在就可以问度娘

网友:
    重置一下那个器件就好了。

网友:
    ECO->Replace Cell  选择Reset

网友:
    顺便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