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能否后台调用Allegro

楼主(2020-08-20):
    请教各位大神 skill能不能直接调用allegro 然后将Report等传回来呢

网友A:
    没明白你要做什么操作。你是想用skill读取哪一部分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要做什么操作。你是想用skill读取哪一部分的数据?

    例如直接运行Skill,然后它可以返回一个例如覆铜率这种,而不用打开Allegro 再去看

网友B:
    可以。有人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有人做过

    新手刚开始学习 任重而道远啊。。。

网友(2020-10-22):
    skill不都是在allegro界面下执行的吗,已经打开了为何懒得再打开其他PCB文件再执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