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内部分在电路中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20-08-20):
框内部分在电路中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差分放大器检测输出电压变化去调整输出电压,任何形式的稳压器电路都一样,只是取样放大电路不同,这份基础的东西.
差分放大器原理查资料看,最简单的就是通过共同的射级电阻发生电路影响,例如输出电压增大则经过最后一个三极管放大引起射极电阻电压上升与最后第二个三极管基极稳压管电压比较,引起第最后二个三极管电流减小集电极压降发生变化------后面电路一连贯的调节.

网友B:
恒流负载射极跟随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放大器检测输出电压变化去调整输出电压,任何形式的稳压器电路都一样,只是取样放大电路不同,这份基础的 ...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流负载射极跟随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