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膜电容如何评测好坏 薄膜电容用错了会怎样

楼主(2020-08-20):
薄膜电容好坏检测

方法一

1.将电容器与电源接通,如果接通的瞬间万用表的指针不摆动,则说明电容器失效或断路。若表针一直指示电源电压,但是却不作摆动,表明电容器已短路。若表针摆动正常,但不返回零位,说明电容器有漏电现象。因为所指示的电压数值越高,表明漏电量越大。

2.测量容量小的电容器所用的辅助直流电压不能超过被测电容器的耐压,以免因测量而造成电容器击穿损坏。要想准确测量电容器的容量,需要采用电容电桥或Q表。上述的简易检测方法,只能粗略判断压力表电容器的好坏。

3.容量大的固定电容器可用万用表的电阻档(R×1000)测量电容器两电极,看表针的摆动情况,摆幅越大,表明电容器的电容量越大。若测试棒一直碰触电容器引线,表针应指在∞附近,否则,表明该电容器有漏电现象,其电阻值越小,说明漏电量越大,则电容器质量越差。

4.在检查电容器的好坏时, 对耐压较低的电解电容器,电阻档应放在R×100或 R×1K档,把红表笔接电容器的负端,黑表笔接正端,这时万用表指针将摆动,然后恢复到零位或零位附近,这样说明电解电容器的质量是合格的。电解电容器的容量越大,充电时间越长,指针摆动得也越慢。

方法二

在没有特殊仪表仪器的条件下,电容器的好坏和质量高低可以用万用表电阻档进行检测,并加以判断。容量大(1μF以上)的固定电容器可用万用表的电阻档(R×1000)测量电容器两电极,表针应向阻值小的方向摆动,然后慢慢回摆至∞附近。接着交换测试棒再试一次,看表针的摆动情况,摆幅越大,表明电容器的电容量越大。若测试棒一直碰触电容器引线,表针应指在∞附近,否则,表明该电容器有漏电现象,其电阻值越小,说明漏电量越大,则电容器质量差;如在测量时表针根本不动,表明此电容器已失效或断路;如果表针摆动,但不能回到起始点,则表明电容器漏电量较大,其质量不佳。

方法三

必须先切断测试电路的电容,然后先释放高压电容,然后在电路中测量整流后的滤波电容(或两端有大电阻的其它电路)等电路设计。如果在电路测量中不能确定电容,则只能去除测量。

方法四

电解电容器的电容通常用万用表的R x 10、R x 100和R x 1K来测量。红黑笔与电容器负极相连(电容器应在每次测试前放电),电容器的质量可用针摆来判断。如果针向右摆动,然后慢慢回到左边,电容器通常是好的。如果摆动后的针不摆动,则意味着电容器已经断开。如果针头在针摆动后被放置回某一位置,则指示电容器已经泄漏。如果针头不摆动,则意味着电容器电解液已经干涸并失去了容量。

薄膜电容器使用出错及解决方案

低温下电容器内部浸渍剂的粘度增大,内部电压降低,电容器耐电能力下降。使电容器在运行中产生的热量, 能及时散发出去,降低电容器内部的介质温度,就能达到延长电容器实际使用寿命的目的。

在分断电容器组时,如果断路器发生重击穿,电容器的端子就会出现3倍、5倍、 7倍。..。的高倍数操作过电压,电容器内部就会发生强烈的局部放电和介质损伤, 导致电容器击穿。用于投切电容器的断路器的质量,与电容器的实际使用寿命是紧密相关的。国标中规定:采用适合于切合电容器的断路器,该断路器在作分断操作时,不发生可能造成过高过电压的重击穿”。

因此为了防止过大的涌流和过电压,电容器从网络中退下来后,及时对电容器放电。将电容器再次投入电网运行之前,电容器上的剩余电压不应超过其额定电压的10%。

网友:
在检查电容器的好坏时, 对耐压较低的电解电容器,电阻档应放在R×100或 R×1K档,把红表笔接电容器的负端,黑表笔接正端,这时万用表指针将摆动,然后恢复到零位或零位附近,这样说明电解电容器的质量是合格的。电解电容器的容量越大,充电时间越长,指针摆动得也越慢。

网友:
低温下电容器内部浸渍剂的粘度增大,内部电压降低,电容器耐电能力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