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maha yvp-xg 印刷机停板传感器 感应不到板子怎么办?

楼主(2020-08-20):
yamaha yvp-xg 印刷机停板传感器  感应不到板子怎么办?有时候pcb上焊盘处还可以感应到,绿油处就感应不到了~~,  没有焊盘的地方(绿油处)有感应不到~~灵敏度也调过了~感应器 高点,低点都试过。。。。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把那个放大器的光纤用无尘布擦下再装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