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在matlab本身的输入行 可以运行,到了建了点m文件就运行不了怎么办?

楼主(2020-08-20):
程序在matlab本身的输入行 可以运行,到了建了点m文件就运行不了,说缺少变量。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load sumsin;s=sumsin;
   subplot(211);plot(s);
   title('原始信号');
   [c,l]=wavedec(s,3,'db1');
   subplot(212);plot(c);
   title('小波分解结构');
   xlabel('低频系数和第3,2,1层的高频系数');

??? Undefined function or variable 'wave'.

网友:
那应该是变量定义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