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一个固定的值,用单片机IO口发送出来.大神请给点建议

楼主(2020-08-21):
  如题, 比如我把789这个数值. 通过IO口一高低电平的方式发送出来. 然后我用逻辑分析仪来抓波形, 通过波形的高低,来确定这个数值是不是我想要的数值, 中断定时200US.如果有愿意帮主的老哥, 您给我一个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借鉴红外编码方法,直接发出来似乎不可能,因为二进制位数太多

网友A:
    先写一个串口程式,把要看的数值往串口送,打开下载ISP软件的“串口助手”,把“下载后自动打开串口”打勾,就可以看到你要的数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写一个串口程式,把要看的数值往串口送,打开下载ISP软件的“串口助手”,把“下载后自动打开串口”打勾 ...

谢谢,还有别得办法吗

网友:
    最简单的当然是用串口发送出来,串口调试助手查看。要用IO口看,比如789可以先取出每位数字(可以用取余数法),变成7  8   9三个数然后发送 0 1 1 1    1 0 0 0    1 0 0 1 (空格大延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