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超越方程组

楼主(2020-08-21):
方程组:
0=-0.3+cos(x(1))*cos(x(2))*cos(x(3))-sin(x(1))*sin(x(3))
0=-0.4+cos(x(1))*cos(x(2))*sin(x(3))+sin(x(1))*cos(x(3))
0=-cos(x(1))*sin(x(2))

代码如下:

function F = myfun(x)
F = [-0.3+cos(x(1))*cos(x(2))*cos(x(3))-sin(x(1))*sin(x(3));
    -0.4+cos(x(1))*cos(x(2))*sin(x(3))+sin(x(1))*cos(x(3));
    -cos(x(1))*sin(x(2))];
x0=[0;0;0];
options=optimset('Dispaly','iter');
[x,fval]=fsolve(@myfun,x0,options)
end

出问题语句在函数段。
错误信息:
>> myfun
输入参数的数目不足。

出错 myfun (line 2)
F =
[-0.3+cos(x(1))*cos(x(2))*cos(x(3))-sin(x(1))*sin(x(3));
>>

这应该怎么修改?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F = @(x) [-0.3+cos(x(1))*cos(x(2))*cos(x(3))-sin(x(1))*sin(x(3));
    -0.4+cos(x(1))*cos(x(2))*sin(x(3))+sin(x(1))*cos(x(3));
    -cos(x(1))*sin(x(2))];
x0=[0;0;0];
options=optimset('Display','iter');
[x,fval]=fsolve(F,x0,options)

网友:
大佬,问题解决了吗,我的方程tan(x*y)-x*y=x^3(tany-y),   y的取值范围为15度到90度。请问一下这个图怎么画啊?或者求x的解。请教一下大佬,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