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93原理图符号报错

楼主(2020-08-21):
CD4093管脚图

然后原理图封装用了4个子部件:

实际原理图设计连线编译后出现报错:

请问4个子部件到底只有其中一个标电源和地,还是4个都要画上电源和地引脚符号。
可是2种都会出错什么原因?谢谢
类似LM358运放2个子部件都加上电源和地符号都不会报错

网友:
    没这么做过,电源和地我都是只标一个,从来没出过问题

网友:
    Pin 7, Pin 14 用一組即可。可任意指定在同一個PART上。

网友:
    对应脚位有没有输入错误。

网友:
    本来不就是共点的吗?应该直连一个,或者连同样的都是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