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流程整理

楼主(2020-08-21):
一、 电源类:

1)蓄能电容整板不少于两颗,其中必须有一颗104电容

2)旁路电容每个数字电路芯片不少于2颗,其中必须有一颗104电容,多电源芯片每种电源不少于1颗

3)4层板及上电源层做分割,遵守20H原则做电源层内缩

4)电源及地线不可以存在回路

5)退藕电容尽可能靠近芯片放置,电源须先经过退藕电容后到达芯片电源脚

6)电源截流量暂定1A布1mm铜皮(1Oz),0.5A布1mm铜皮(内层及表面HOz)

7)双面贴PCBA,尽可能使退藕电容与芯片在同一面,避免使用过孔连接

8)BGA芯片电源管脚在芯片中心的,退藕电容尽量靠近芯片背部电源管脚,尽可能每个电源管脚一颗电容,若实在无法在背部就近放置,则在电源分割层上游放置,并增加过孔连接

9)电源从源端经电源层到达负载端,必须使用铜皮加过孔阵列连接,以减少过孔阻力

10)蓄能电容及旁路电容接地必须可靠,且优先缩短到地平面路径,铜皮载流量按两倍电源载流量计算铜皮宽度

11)电源滤波电容的选择,在工频下,可以尽可能选择容量较大的电解电容器,而在DCDC电路中,根据电源工作频率,1M频率下可以选择0.1-10uF贴片电容,频率越高,选择电容容值越小,大的电容由于等效电感的存在,在造成效率低下的情况,甚至产生振荡,加剧电源的纹波

12)在允许情况下,外部接口尽可能增加TVS作保护,以免其他原因导致的大电流高电压串入,损坏核心电路

13)电源回路问题,电源与地连接的回路尽可能平行走线,避免绕大圈引起天线效应,有助于提高系统的EMC水平

14)各个功能模块的电源最好通过0R电阻进行分开,在电源调试过程中发生大电流可以有效地进行排查。同时可以监测各个功能模块的工作电流情况,及时定位功能模块工作的正常或异常

15)电源与地在无平面层的情况下,须采用树状结构或者星形结构,避免出现环路

16)避免出现电源或地线长条形存在,避免铜皮孤岛,死铜

17)过孔分布宜分散,避免集中引起地平面分割

18)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和高频电路电源宜分开,连接路径串入磁珠、电阻等隔离器件

………………………………分割占位线……………………………………

二、 射频类:

1)天线周边铜皮尽可能净空,并减少有高度的器件,以减少辐射的吸收

2)传输线须做阻抗控制,偏差+-10%

3)传输线尽可能不拐弯,必须做转角时,须采用圆弧线

4)天线处尽可能增加IPX位及认证测试点

5)传输线下方参考地必须完整

………………………………分割占位线……………………………………

三、 高速类:

1)布线遵守3W原则

2)尽可能减少过孔

3)差分线严格控制阻抗,不超过+-10%

4)传输线参考地必须完整

5)差分线铺铜距离必须超过差分线间距的2倍

6)晶体周围做地线隔离,限制电场的辐射

7)晶体匹配电容电阻须放置于传输路径上

8)走线禁止出现锐角和直角,须以135度角或圆弧走线

9)蛇形走线要求如下

10)避免走线出现分支,尽可能以菊花链的拓扑走线

11)差分线及高速阻抗线在连入大焊盘时,大焊盘下参考平面层做挖空处理,以减少阻抗变化

12)关键信号的过孔在没有信号引出的平面将焊盘清除以减少阻抗变化

13)匹配电阻及电容应优先选择小封装器件

14)差分线必须做等长处理,处理的原则是优先在长度发生变化的地点就近绕线做补偿,其次是在传输线了做连续微小补偿,如下图

避免在中间一次绕大圈进行补偿

15)差分线过孔必须成对出现,且尽可能排列与差分线传输方向垂直

16)差分线拐角换层后若出现长度不匹配,宜两面分开就近补偿,如下图

17)同组差分线,如LVDS、HDMI、MIPI等应同面布线,避免交叉换层

18)差分线及高速线换层后应两面打过孔连接平面层,以减少回流环路;避免参考平面由地平面换成电源层或由电源层换成接地层,若不可避免,应就近放置一颗电容连接地平面与电源层,以连接成回流环路,同理,不同电源与不平接地之间也采用此方式补偿

19)若差分线以电源层为参考平面,在源端与负载端须各增加一颗电源连接电源与地平面

………………………………分割占位线……………………………………

四、 调试类

1)样机阶段,尽可能增加LED指示,方便指示系统状态

2)尽可能增加测试点,测试点位置放置须考虑测试夹具的可制造性和易用性

3)样机阶段,对于芯片不使用的GPIO口应尽可能引出,特别是BGA封装的芯片,引出到测试点以方便调试

4)所有引出网络尽量增加电阻或排阻进行隔离

5)通信总线根据需要增加上下拉电阻位

………………………………分割占位线……………………………………

五、器件类

1)二极管类,包含TVS,LED等,需要统一检查原理图与PCB及丝印管脚是否一一对应,避免出现反接大电流烧板子的情况

2)三极管类,需要统一检查管脚顺序是否匹配,原理图与PCB管脚是否一一对应,DXP中选择的灵活性比较高,常出现不匹配导致管脚顺序错误,引起功能异常的现象

3)原理图设计中,对电解电容、二极管、LED、三极管、运放等元件封装,强烈建议打开封装库的元件引脚编号功能,便于对引脚的正常性进行检查,同时在设计完成时,一定要重新检查一下电路中所有此类元件的网络是否存在问题

4)元件管脚间距,在新元件使用前,必须对元件封装的管脚间距做确认

5)电容耐压,原理图设计前确认电容耐压是否满足使用要求,电容按最高工作电压不大于耐压的2/3原则来选择物料

6)电阻功率,电阻若有功率需求,以最大耗散功率不大于额定功率的2/3原则来选择物料封装

网友:
二极管类,包含TVS,LED等,需要统一检查原理图与PCB及丝印管脚是否一一对应,避免出现反接大电流烧板子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