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仪图形

楼主(2020-08-21):
波特仪显示的图形Y轴代表什么含义?比如开始5DB,最终-100DB,怎么理解?衰减信号的强度?

网友A:
输出信号比上输入信号,dB是一个比值,你可以理解为放大或者放小倍数,不同频率的放大倍数,或者理解为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信号比上输入信号,dB是一个比值,你可以理解为放大或者放小倍数,不同频率的放大倍数,或者理解为增益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