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器故障案例分析

楼主(2020-08-21):
    故障现象(一)
    驱动器通电无显示

    检测维修(一)
    ①清理驱动器及检查功率器件
    ②拆卸驱动器发现供电电源电路存在明显故障,2个2R7贴片电阻接线处断线,及拆卸电阻,测量阻值异常
    ③测量周围元器件正常,更换上电测试OK

    故障现象 (二)
    客户使用维修OK驱动器一段时间后返修,报警E.UP(欠电压)

    检测维修(二)
    ①检查有无功率器件损坏
    ②E.UP报警可能原因
       a主回路电路故障 b电压检测电路故障 c参数设置故障
    ③关键元器件测量正常,而参数设置需要具体参数设置值有困难暂放
    ④E.UP(欠电压)很可能是电压检测电路故障引起的,当然得先确认其位置
    ⑤电源电路,驱动电路,控制电路,IGBT模块,互感器,继电器暂且排除,测量电压检测电路

    ⑥电压检测电路
       1个光耦AHCNR200
       2个运放比较器TL082
       若干电容及电阻片

    ⑦或许不确定那个元件损坏,可以直接把光耦和运放比较器换掉(其都有反馈保护功能)
    ⑧更换新元器件后,通电测试报警E.PU(功率单元故障)
    ⑨因拆卸更换电压检测陶瓷贴片时,碰到MR208陶瓷贴片,致使其引脚接触不良报警,重新过锡,通电测试OK
    ⑩带电机运行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学习

互相学习学习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