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封装问题

楼主(2020-08-21):
我画完图加封装时老是找不到封装代号  ,应该怎么办啊

网友A:
找相应的PCB封装,直接写在原理图中,如果找不到的就在原理LIB中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相应的PCB封装,直接写在原理图中,如果找不到的就在原理LIB中画

我知道了,就是用鼠标点击原理图的元件,跳出对话框,看“属性”---“封装”框内有无编码,没有就填入“编码”,OK确定即可。编码用百度搜,如无极电容是RAD0.1到RAD0.4。 填入封装数据就算封装了,数据就是在PCB中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