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搭与门为什么不行?

楼主(2020-08-21):
如图:这样两个mos管与门为什么不行?

网友:
需要偏制电压,简单这样MOS管无法导通关断。

网友:
    看MOS管的VGSth

网友:
    这个电路即便正常工作了也是非门,何来的与门

网友:
    Q2有体二极管存在,会一直导通。当Q1也导通时,5V直接短路

网友:
    Q2的 S,D接反了。

网友:
    上管的S极接5V,确保输入为L时,上管可以正常导通

网友:
    这个电路只能是反相器,当输入电压为0时Q2导通Q1截止,输出为1,当输入为1时Q2截止Q1导通,输出为0,输入和输出是反相关系,没有与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