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是否有attribute manager(属性管理器),可统一查看器件的信息

楼主(2020-08-21):
    如题,比如说可以选中一些器件,然后查看这些器件所包含的信息,例如高度等

网友A:
    高度没见过,如果有3D模型是准的,可以查到高度。其他信息如封装、类别等还是看的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度没见过,如果有3D模型是准的,可以查到高度。其他信息如封装、类别等还是看的到的

我的意思是可以统一查看所选中器件的所有信息,有这个操作吗?

网友B:
    PCB里有PCB list(界面右下角PCB->PCB list)
需要在红色区域选择Component,否则默认是显示所有对象的。
这里可以显示很多信息,如封装、comment、坐标、角度等。
高度需要在做封装的时候事先填写,否则在这里显示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里有PCB list(界面右下角PCB->CB list)
需要在红色区域选择Component,否则默认是显示所有对象的。
    ...

多谢多谢,找的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