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同时将不同layer但是同net一起显示?

楼主(2020-08-21):
请问有大神知道SigrityPower DC仿真完,要怎么同时将不同layer但是同net一起显示?
    如下图
    如果我想同时看L4/L5要怎么操作

网友A:
    把层名旁边的眼睛点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层名旁边的眼睛点开

    我试过了但是没办法同时点....

网友A:
    把面板下面的选项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面板下面的选项勾上

    可以请您截图说明一下吗?
    我真的不知道是哪一个选项
    感激不尽

网友A:
    Layer Selection面板中勾掉View Only Active Layer,把不需要看的层关掉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er Selection面板中勾掉View Only Active Layer,把不需要看的层关掉即可。

    我成功了喔
    版主果然是版主
    非常的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