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加工的焊点失效原因与解决方法

楼主(2020-08-21):
PCBA加工中的焊点质量是重中之重,焊点质量的可靠性决定了PCBA产品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焊点一旦失效,这块PCBA就面临返修或是报废的局面。提高焊点可靠性是电子加工厂的加工目标之一。那么引起焊点失效的原因和提高可靠性的方法有哪些呢?下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一、焊点失效原因:
焊点失效的主要原因一般是以下几种:
1、元器件引脚不良:镀层、污染、氧化、共面;
2、PCB焊盘不良:镀层、污染、氧化、翘曲;
3、焊料质量缺陷:组成、杂质超标、氧化;
4、焊剂质量缺陷:低助焊性、高腐蚀、低SIR;
5、工艺参数控制缺陷:设计、控制、设备;
6、其他辅助材料缺陷:胶粘剂、清洗剂。
二、可靠性提高方法:
1、进行可靠性试验工作,也就是PCBA加工焊点的可靠性试验和分析,主要目的就是分析鉴定PCBA焊点的可靠性并为加工提供参考参数;
2、在加工过程中提高焊点的可靠性,对于失效焊点进行仔细的分析并找出导致失效的原因,然后进行工艺改进、逐步解决焊点失效问题。

网友:
    PCBA加工中的焊点质量是重中之重,焊点质量的可靠性决定了PCBA产品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