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层问题

楼主(2020-08-21):
布线布的好好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突然不能走线了,明明在焊盘中间的,有没有谁碰到过这个问题,帮个忙?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走线层跑掉了,加进去试试

网友:
不知道你是什么软件,我用的AD如果中间层规则这里没有选择允许布线的话,中间层就无法走线

网友:
    层定义时,设置了CAM平面层,那一层的布线设置会自动取消,需要注意这一点,将CAM平面层更改成布线层即可。

网友:
    新人报道,谢谢大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