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RF52833/NRF52811/NRF51802/NRF51822/NRF52832/NRF52810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0-08-21):
请问NRF52833/NRF52811/NRF51802/NRF51822/NRF52832/NRF52810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NRF52811和NRF52833都是蓝牙5.1,软件和硬件都是可以互相兼容的。 NRF52833是NRF52811的精简版本,就像之前给大家介绍的NRF51802可以替代NRF51822,NRF52810可以替代 NRF52840. NRF52840和NRF52833的具体区别的是: 1.1 Mbps蓝牙低能耗模式下,NRF52833的灵敏度是96 dBm,NRF52811是97 dBm. 2.-125 kbps蓝牙低能耗模式下, NRF52833是103 dBm灵敏度(远程),-20至+8 dBm TX功率,可按4 dB步进配置。NRF52811是104dB灵敏度(远程),-20至+4dBm TX功率,可按4 dB步进配置. 3.NRF52811的发射电流和接收电流都是是4.6mA。NRF52833的发射电流是4.9mA和接收电流是4.6mA NRF52811在Flash中运行功耗是34.4 μA/MHz, 在RAM中运行是 32.8 μA/MHz ,NRF52833则为52μA/MHz和38μA/MHz  NRF51822和NRF51802都是蓝牙4.0,运存又是一样的,有什么区别? 它们的区别主要是以下几点:  1、接收灵敏度 51802是-91dBm;51822是-93dBm,这个差异导致接收距离有差异; 2、Tx Power@省电模式 51822是-35dBm,51802是-30dBm;这个导致芯片的发射的功耗不同;51822的功耗更低 3、OdBm@DC/DC供电情况下:51822发射电流9.7mA,51802发射电流10mA,相同发射功率耗费电流不同,51822更省电; 4、使用内部唤醒的时间不同 51822唤醒时间4.4uS,而51802唤醒时间7.7uS, 5、在IDLE模式先 51822电流是2.6uA, 51802的电流是3.0uA 待机电流不同 6、这两颗软件硬件是可以互相兼容的,不需要改版。 NRF52832和NRF52810的区别呢? 主要是以下几点: 1、nRF52810 SoC采用和nRF52832 SoC相同的100dBm链路预算2.4GHz多协议射频,并搭载了64MHzh的32位ARM Cortex M4 MCU,可提供类似的RF性能和计算能力,且无线能耗更低,在0dBm下的TX以及1Mbps传输速率下的RX相应电流值仅为4.6mA。 2、nRF52810虽然是基本型款的蓝牙5 SoC,但仍有众多常见外设可用 3、对比nRF52832 SoC配备的512kB闪存和64kB RAM ,nRF52810 SoC集成了196kB闪存和24kB RAM,足以运行典型的高生产量、低成本应用的应用程序代码,并支持通过空中下载技术对目标应用进行设备固件更新(OTA-DF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