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使用加密IC吗?

楼主(2020-08-21):
用EEPROM做标识,别人可以整片copy。现在想用加密IC代替EEPROM,这样做也方便把程序目标代码交给加工厂,或方便卖方案而收取每台产品的版权费用。加密方式有哪些呢?安全性如何?

网友:
用EEPROM做标识,别人可以整片copy。现在想用加密IC代替EEPROM,这样做也方便把程序目标代码交给加工厂,或方便卖方案而收取每台产品的版权费用。

答:当前推荐的有几种方式,安全性由低到高分别为:
方式一,使用加密芯片内部存储的一些数据(通常芯片唯一ID),在程序执行前或过程中做ID验证,判断是否为合法加密IC,如不合法则禁止操作
优点:操作简单
缺点:安全性很低,一旦被截获,则芯片失效

网友:
方式二
与方式一原理相似,但存储在加密芯片中的为密钥(AES 或者 DES,密钥长度8字节或16字节),程序运行前或运行中,取随机数 由加密芯片和程序本身对随机数加密,验证结果是否相同来判断是否合法。
优点:芯片操作简单
缺点:安全性有缺陷,如果MCU端程序被破解,会导致密钥泄露,芯片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