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ed字符串替换问题

楼主(2020-08-21):
p=root
q=wanggang
sed -ri "s/\($p=\)\S*/\1$q/" file

file文件内容
root=zhuangshan

为何文本内容替换不成功,返回值$?也是0

网友:
括号不能转义,因为你这儿是一个逆序环视,要匹配的是一个分组,就得用括号。而当你需要匹配括号这个符号本身的时候,才需要转义。至于修改的话,删掉左右括号的转义符号就行。

  • p=root
  • q=wanggang
  • sed -ri "s/($p=)\S*/\1$q/" file

网友:
    因为你的sed使用了 -r参数  use extended regular expressions in the script.
    sed -i "s/\($p=\)\S*/\1$q/" file

要不像楼上这样,使用-r 参数括号就不需要再转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