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BP网络的MIV算法问题

楼主(2020-08-21):
基于BP网络的MIV算法做预测模型,筛选出对输出影响较大的输入变量,但是每次计算结果都不一样(排序都不一样),是算法问题还是什么呢?

网友A:
神经网络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是常识,优化算法没有绝对的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神经网络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是常识,优化算法没有绝对的结果

拿得看是什么类型的神经网络了吧,BP确实每次都不一样,即使初始参数都一样,但是训练过程多多少少会有差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得看是什么类型的神经网络了吧,BP确实每次都不一样,即使初始参数都一样,但是训练过程多多少少会有差 ...

那什么网络的测试结果比较稳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