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00kHz-1MHz信号发生,请问选用函数/任意波形信号发生器还是射频信号源?

楼主(2020-08-21):
请问100kHz-1MHz信号发生,请问选用函数/任意波形信号发生器还是射频信号源?这两个信号源有什么区别?恳请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
    任意波形发生器可以生成正弦,三角,脉冲,方波等任意波形,且频率可以从mHz起步

射频信源不能发生三角,脉冲(这里说的脉冲不是那种脉冲串),起始频率也是kHz的

    两个信源还有谐波失真等指标不同,看你的具体应用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