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频频烧坏芯片的问题

楼主(2020-08-21):
下图中,运放opA549输入信号电压为幅值5V,频率为20kHz的正弦波信号,放大5倍,输出电压峰值为25V的信号,并且接一高频变压器,将其变为100V的电压信号,再接到80Ω的阻性负载上。仿真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只能工作几秒钟,不及时断电就会烧坏OPA549芯片。应该怎么办?

网友:
IC所用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
    回去看数据手册,电源电压范围才60V,你想把它变为100v的信号,简直不知道怎么说你们才好,数据手册都不看的

网友:
    两个op549烧的是哪一个?

网友:
    先考虑两个可能的原因,1)变压器参数不合适,可以是功率不合适、也可以是电感量不合适,两者都可以导致磁芯饱和、放大芯片过载损坏;2)放大器输出存在直流偏置,可导致变压器磁芯饱和、放大器过载损坏,这种情况可在放大器与变压器之间加个电容,100uF的无极性铝电解电容,隔离直流偏置。如果直流偏置来自输入信号,那么可在放大器输入端串联隔直流电容。注意你这个电路几十瓦的输出功率,变压器要有点个头的,输出级串联无极性电解电容的话,注意电容的电流耐量,电容的个头也不会太小。

    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电路存在不稳定性。这个有时候仿真时看不出来,因为许多反馈放大器在进行环路稳定性仿真分析时用的是小信号模型,不一定能准确反映大功率条件下的工作过程,自己用示波器看下器件烧毁前是否有高频振荡迭加在信号上。作为环路稳定措施,不妨在放大器输出端对地加一个RC串联阻尼回路,10欧2W串联0.01uF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