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hape做不规则焊盘时,shape发生偏移

楼主(2020-08-21):
    1.有些元器件中的焊盘是不规则图形,这样我们就无法直接用pad designer制作焊盘。所以需要使用shape去制作。

    2.这是凌特公司一个芯片,型号为LT3032,可在附件查看datasheet具体焊盘尺寸。

    3.LT3032 de14ma封装有3个焊盘:1个规则焊盘,w=0.25mm,h=0.75mm;2个不规则或异性焊盘:shape1 尺寸:w=1.78mm,h=0.7+(2.1-1.65)/2+1.65=2.575mm;shape2 尺寸:w=1.65mm,h=1.65+(2.1-1.65)/2+1.65=2.575mm

    4.首先用 PCB Editor 新建其中一个shape格式的文档,命名为shape1r782r575m。栅格点设置0.0254MM,选择Shape --Filled  shape命令制作任意形状。shape(图1所示)

    5.options选项卡选择class 为etch ;subclass 为TOP,为了方便计算,shape以1.78*1.65规则焊盘来设置shape的中心位置。坐标为

    x -0.89 y 0.825

    iy -1.65

    ix 1.78

    iy -0.925

    ix 0.25

    iy (0.925+1.65)

    ix -1.78

    输入坐标点后,如图2所示(用于BEGIN LAYER,PASTEMASK_TOP  中regular pad

    6.同理在将shape1r782r575m另存为shape1r882r675m,(SOLDERMASK_TOP  中regular pad)

    7.用  Pad Designer新建以文档,单位MM,模式为表贴类型,如图3所示。问题:出现在offset X,offset Y都发生偏移。新手刚上路,纠结一下午,目前还是找不到问题所在。还请大虾们,多多指点,多多拍砖。制作焊盘文件已上传附件。还请查阅。谢谢!指点指点问题。

网友:
    shape的源点不在shape的中心,自然就有了偏移尺寸。以2.575X1.78的中心为源点就可以规避偏移量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已经找到问题所在。需要调整shape的原点位置,规避在 Pad Designer设计焊盘的位置偏移。

网友:
    谢谢各位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