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问题?

楼主(2020-08-21):
    这块不加入when语句的时候,当碰到mirror的器件,symref会变成nil???
    请大佬,帮忙解答下

网友:
    这个没问题,机械孔之类的封装就没有ref

网友A:
    axlDBGetDesign()->symbols,获取的是所有的Symbol,包括Package,Mechanical,Format
    这其中,只有Package类型的,才有refdes
    所以需要增加一个筛选条件
    when(sym->type == "PACKAGE"
    ...
    )
    或者,用
    comps = axlDBGetDesign()->components
    获取所有的components
    sym = comp->symbol

    也可以简写为
    syms = axlDBGetDesign()->components~>symbol

网友:
    有的器件没有REF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DBGetDesign()->symbols,获取的是所有的Symbol,包括Package,Mechanical,Format
    这其中,只有Packag ...

    感觉自己有点陷入固定模式里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