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是双引脚插入,过波峰焊后锡连怎么办?

楼主(2020-08-21):
元件是双引脚插入,过波峰焊后锡连怎么办?感谢!

网友A:
使用什么品牌的助焊剂?炉温曲线是怎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什么品牌的助焊剂?炉温曲线是怎么样的?

    人家是波峰焊,没有什么曲线要求,这种情况应该是改PCB,在两个引脚间加一条丝印线,阻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