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皮挖孔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楼主(2020-08-21):
求助下大佬,铜皮挖孔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allegro中如何批量操作挖孔铜皮呢?谢谢大佬们指教。

网友A:
    我也想搞明白,个人认为挖空可能是为了减小散热方便贴片吧。  坐等大佬回复~~

网友B: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防立碑用的。

网友C:
    我猜测也是为了方便焊接,接地端散热太快,不好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测也是为了方便焊接,接地端散热太快,不好焊接

    嗯嗯,应该跟散热与SMT有关。之前有位工程师跟我说1206那些大的封装需要挖掉。现在碰到的情况是0402的挖,大的不挖,所以有点疑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防立碑用的。

应该有这方面的原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搞明白,个人认为挖空可能是为了减小散热方便贴片吧。  坐等大佬回复~~

    谢谢

网友:
    小封装的贴片比较轻,当焊盘两边的铜皮不一样大,那么在过炉的时候两边散热不均匀,会使器件往一边靠,造成器件歪斜

网友:
    防立碑,铺铜的时候可以用十字连接吧?
    这个是不是铺铜设置的连接方式就是这样,软件设置好的

网友:
    避免散热过快,方便焊接

网友:
    对SMT还不多了解 ,学习了。